[讨论] DPLL

楼主(2019-05-10):
数字PLL在锁定后,对时钟叠眼图会有几个皮秒的jitter,这个jitter因为delta-sigma作用,应该属于伪随机jitter但是又应该是有界的,
想问下各位大神:     这个jitter是应该和PLL本征得随机抖动作rms计算,如果这样计算,那么这个jitter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还是直接和DJ相加计算,这样算的话貌似比较大.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应该算能量和,而不是直接幅度和;
这个就好像dsm的量化噪声一样,不是完全白的,但是在某种粒度的分辨率下可以近似视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应该算能量和,而不是直接幅度和;
这个就好像dsm的量化噪声一样,不是完全白的,但是在某种粒度 ...

谢谢.
请问在用ds做dither的幅度和正常的幅度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在用ds做dither的幅度和正常的幅度有没有什么关系

sorry,ADPLL没有玩过;
另外dither和dem这种高频的东西加到dsm环路转两圈出来到底会怎么样,我大部分时候也是凭感觉;帮不上你了
感觉各种paper的对这个分析也偏定性而不是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