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个电流镜怎么匹配好

楼主(2019-05-10):
(图片)

网友A:
您好,常见的二维共质心匹配的基本形式是:
      ABBA
      BAAB
既满足了分散性,也满足了对称性,兼顾了二维梯度……
这需要将匹配器件分成4的整数倍个,您这题的数目是28,没有难度,最终形状也近似1:1,图示如下:
拓展知识:请参阅《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P454——MOS晶体管的匹配规则,了解匹配需要考量的其他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915&highlight=%E6%A8%A1%E6%8B%9F%E7%94%B5%E8%B ...

您好,

感谢您的好意,我已拥有实体书和电子书。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A:
您好,常见的二维共质心匹配的基本形式是:
      ABBA
      BAAB

请问,做这么多dummy管,要是copy管数量多了,每个都这么做,面积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PM0 PM0 PM1 PM1 建成一個CELL   直接陣列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