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虾们cadence的perc怎么用

楼主(2019-05-10):
各位大虾们,小弟最近画pll,需要提取版图的寄生电容,请问cadence 的perc怎么用啊?用的是华虹宏力的40工艺

网友:
提取版图寄生应该用PEX吧

网友:
提取寄生用PEX啊,perc做什么的不知道,求解

网友:
I think you should use PEX/QRC tool to extract parasitic capacitance.
PERC stands for programmable electrical rule check which is used to check ERC with different voltage constraint check

网友:
hello ,
从我的理解来看,PERC 主要用于检查ESD结构的能否实现有效的防护,我目前没有看到PERC的报告中有寄生电容的报告。如果你想提取寄生电容,最好用相对应的PEX工具来做这件事。

网友(2021-09-27):
PERC是用来检查电流密度和ESD上的电阻值的。

网友A:
PERC 包含四大类检查:
1.ESDA checks:ESD topology、ESD cell based P2P/CD、ESD device based P2P/CD,cross-power domain(ESD protection)

2.Design verification:Device Count,Device Not Permitted,Cell Name,Level Shifter
Cross Power Domain,Electrical Over Stress,Advanced ERC,Find Pattern
Static-supply analysis,Crosstalk,Hot junction
3.Analog layout checks:Symmetry,Device Match,Pitch,Alignment,Matched Orientation
Parameter Match,Common centroid,Cluster,Dummy Devices
Well proximity,Hot Carrier Injection
4.IO Ring checks:Spacing,Abutment,Count,Ratio,Pitch

网友B:
楼上说的是calibre的perc ,楼主问的是cadence,目前还不知道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calibre的perc ,楼主问的是cadence,目前还不知道是啥玩意

没看到cadence,emmmm

网友C(2022-08-15):
引用 网友A:
PERC 包含四大类检查:
1.ESDA checks:ESD topology、ESD cell based P2P/CD、ESD device based P2P/CD,c ...

你好,请教下,您是怎么知道这4点的呢?我不太懂,perc怎么做到第34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您是怎么知道这4点的呢?我不太懂,perc怎么做到第34点的?
...

具体的可以查看calibre PERC user manual,一般fab厂提供PERC的话也会附带使用手册

网友(2023-02-03):
PERC需要学习一下,还没找到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