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SW层次说明

楼主(2019-05-10):
各位论坛大哥们好,我是一名通信专业的学生,最近在学习集成电路版图设计。可是我不清楚LSW中这每一个层对应着什么层,找了好久的工艺规则文件都没找到,我用的工艺好像是华润上华800nm的工艺,烦请大哥们帮忙解答 谢谢了

截图

截图

网友A:
这个GT是POLY

楼主:
TB  N阱
NV  不清楚
HV  不清楚
T0  有源区
A1  金属一层
W1 接触孔/金属一层和金属二层的接触孔
GT  多晶硅
SN  N型源漏
我这样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T是POLY

谢谢您  还想问一下  NV层 ,HV层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还想问一下  NV层 ,HV层是什么呢?

NV是定义lv nwell区域的,后期会参与NF的运算,HV drawing是薄栅氧层,HVmark层是高压区域标示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是定义lv nwell区域的,后期会参与NF的运算,HV drawing是薄栅氧层,HVmark层是高压区域标示层 ...

明白了  感谢

网友:
做这个工艺比较少  好所都忘了

网友C:
我恍惚觉得   你在滨哥的公司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恍惚觉得   你在滨哥的公司培训

您认错人了

网友D:
这是高压管用的层次,具体用法design rule 里有介绍每个图层是做什么的,你仔细找一下

网友(2019-06-10):
没有design rule吗

网友:
建议看design rule 里面有介绍每一层的定义 不过要熟悉一些半导体工艺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不是有个masktooling文件吗?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D:
这是高压管用的层次,具体用法design rule 里有介绍每个图层是做什么的,你仔细找一下
...

前辈能给一份这个design rule吗

网友E:
前辈有这个design rule能发一份吗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E:
前辈有这个design rule能发一份吗

既然安装PDK了,去PDK目录下可以找到的工艺文档,一般在一个document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