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虾们,小弟又遇到困难啦!!!calibre drc求助

楼主(2019-05-10):
30资产
求助,
举个例子 想查出某层layer x
x <0.36 或 0.36 < x <0.4  或 0.4 < x < 0.8 或 x > 0.8
这几种尺寸的drc rule 应该怎么写 逻辑才符合语法啊。头痛。

网友A:
INT是不能求大于的,所以大于的部分你只能通过其他运算来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是不能求大于的,所以大于的部分你只能通过其他运算来求

还有这种操作?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操作?厉害了

其实也简单,想查出某层layer x
x <0.36 或 0.36 < x <0.4  或 0.4 < x < 0.8 或 x > 0.8

a1{
int[X]<0.36
}

a2{
b1=X not a1
int [b1]<0.4
}

a3{
b2=X not (a1 or a2)
int[b2]<0.8
}

写法不一定正确,大概就这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简单,想查出某层layer x

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2019-07-11):
       这个免费知识星球上,可以回答有关DRC/LVS/RCX Runset的问题。

网友:
小于检查比较简单,大于检查需要用size命令,具体如下:

INT X < 0.36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

INT  X > 0.36 < 0.4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
INT  X > 4 < 0.8   ABUT < 90 Singular Region

SIZE X  by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