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的精确定义(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9-05-10):
1、对于时钟发生器等电路来说,相位噪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相位噪声和抖动都是对clock纯度/精度的度量,一个从频域的角度(相位噪声),一个从时域的角度(抖动);
3、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对相位噪声的定义都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基本上如下面几种:
     额定频率偏移fm下1Hz带宽内一个相位调制边带的功率与总的载波功率之比;
     相位噪声是指单位Hz的噪声密度与信号总功率之比,表现为载波相位的随机漂移;
     ……
4、有些文档里面噪声功率如果是线性——线性坐标的话,单位是rad²/Hz,这个单位是怎么来的?(按照定义应该是两个数的比,怎么得到的这个单位呢?)
望解惑,谢谢!!

网友A:
8 Clock (CLK) Jitter and Phase Noise Conversion.pdf (117.98 KB, 下载次数: 655 )

个人理解,噪声的功率谱密度psd 单位是rda2/Hz,对psd取10log的对数,就是相位噪声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噪声的功率谱密度psd 单位是rda2/Hz,对psd取10log的对数,就是相位噪声曲线了。 ...

多谢回复;噪声的功率谱密度表征的应该是在某一个频率点f处,1Hz带宽内噪声的功率;

好像不仅仅是噪声的功率谱密度,dBc/Hz表征的是两个数的比值的10lg,应该是噪声的功率谱密度与载波的功率之比,
但是如果这个比值就是定义的相位噪声的话,单位怎么会是rad²/Hz呢;

感觉有点懵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噪声的功率谱密度psd 单位是rda2/Hz,对psd取10log的对数,就是相位噪声曲线了。 ...

多谢回复;
按照你给的文档里面的介绍,个人理解:
1、相位噪声确实是一个比值;
2、首先得到目标时钟的功率谱密度Sc(f)(目标频率为fc),这个波形理论上应该是一条谱线,但由于噪声的存在,是一个尖峰波形;
3、然后将偏离fc一个f处的功率谱密度值Sc(fc±f)与Sc(fc)相比(随着频率变化,噪声衰减的程度),再取对数就得到了频率点fc±f处的相位噪声L(fc±f);
4、所有频率点的L(f)组成了新的曲线,就是相位噪声曲线,以dBc/Hz为单位;
5、本质上相位噪声的单位就是rad²/Hz, dBc/Hz是另一种描述(比值太小画图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按照你给的文档里面的介绍,个人理解:
1、相位噪声确实是一个比值;

我自己的理解是,从文档推的公式来看两个功率的比值是刚好是psd的值,在除的过程中单位已经消掉了,只剩一下一个无量纲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看看这个
http://bbs.eetop.cn/thread-840735-1-1.html

谢谢!
看了你给的链接的文档,对相位噪声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文档里面有些公式的推导还没弄明白;
能根据相位噪声曲线计算各频率区间的RMS jitter就行了;
深入的理解待续吧……

网友(2021-11-16):
谢谢分享。我最近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
我认为dBc/Hz描述的是偏移载波Δf处的功率除以载波功率得到的结果。但我不太能理解rad^2/Hz与前者的关系,可能是本质一样只是取不取对数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hconnet.com.cn/94e8cdbc-0587-aa3f-902e-066ee5fce5f9/8db339dc-dd9f-9966-d5ed-98d9ff692cdc ...

网友(2022-08-03):
引用 网友B:
http://www.shconnet.com.cn/94e8cdbc-0587-aa3f-902e-066ee5fce5f9/8db339dc-dd9f-9966-d5ed-98d9ff692cdc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