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个别点INL这么大?

楼主(2019-05-10):
为什么个别点INL这么大?怎么优化呢?

网友A:
只有这个图是很难给你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个图是很难给你建议的

还需要什么线索啊?

网友:
你可以计算一下每一个点的DNL,然后求和,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点的INL大了。

网友B:
看看DNL吧,INL是DNL的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NL吧,INL是DNL的累积

这种个别点的比较大 能单独优化么?还是只能整体减小?

网友:
非单调啊,有问题,INL peak在512,1024...这些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个别点的比较大 能单独优化么?还是只能整体减小?

应该是非线性造成了,从011...111变到100...000时变化最大,需要优化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个别点的比较大 能单独优化么?还是只能整体减小?

如果是DAC,那么极可能是数字码到开关不同步造成的,
如果是ADC,那么极可能是开关导通电阻、或电阻/电容阵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请问能指导一下SAR ADC的DNL怎么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