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一个电源,为电源电压的30%,作为其他模块的ground 来用

楼主(2019-05-10):
请教各位,大神
想产出一个电源VS,VS=0.3*电源电压VDD
VS 作为INV的ground,如下的电路
VS 要有供电的能力,这种电路如何产生呢?

楼主:
求教各位,这种应该用神马电路实现呢?

网友(点评):
P管做Source Follower,如果电流不确定就用反馈,如果电流确定可以用Master-Slave

网友:
想象一下负压LDO,
但是说实话,300mV的drop比较尴尬,
用nmos,如果你带的数字门规模大,加上internal capless的话,功耗做不下来;
如果用pmos,300mV不够开启,估计要做一个负压的chargepump,也麻烦;

说实话,我建议你最好把你为啥需要这么一个电源的原因描述一下,说不定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而不是产生一个新的电源轨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简单点就是INV,NMOS的S端接电流源。

网友:
不知道VDD的电压范围是多大,VS的供电能力要求多大,简单点的话电阻分压加一个OP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