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中按SHIFT键会切换输入法

楼主(2019-05-10):
VNC中按SHIFT键会将windows的微软输入法切换过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好,

问题原因:这说明Shift这个按键没有传送进VNC内,所以在VNC窗口为焦点的时候,按下shift仍然由VNC外的windows系统接收,正巧在您的windows下,shift是切换输入法的快捷键。
解决办法:打开properties,勾选“pass special keys directly to VNC server”

网友B:
你把你window下输入法的shift热键改掉就好了,中文模式下vnc里面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window下输入法的shift热键改掉就好了,中文模式下vnc里面就失控了

THANKS。这个方法试过了,可以解决问题。但还是想知道原因,旁边的同事一样的设定并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问题原因:这说明Shift这个按键没有传送进VNC内,所以在VNC窗口为焦点的时候,按下shift仍然由VNC ...

THANKS。我看了一下VNC设定,将特殊键直接传递到服务器是勾选状态,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C(2023-03-06):
引用 网友A:
您好,

问题原因:这说明Shift这个按键没有传送进VNC内,所以在VNC窗口为焦点的时候,按下shift仍然由VNC ...

您好!请教个问题哈,我用的Xmanager进入服务器的linux系统,小键盘也能正常使用,就是键盘上的右侧shift按键失效,左侧shift按键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D(2023-10-25):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个问题哈,我用的Xmanager进入服务器的linux系统,小键盘也能正常使用,就是键盘上的右侧shift ...

典型的输入法问题,切换到别的输入法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输入法问题,切换到别的输入法试试就可以了

收到,谢谢答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