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测试pattern 替代Scan测试 ,如何统计功能测试的覆盖率

楼主(2019-05-10):
SoC插入Scan逻辑会增加面积,同时Scan测试需要测试费用,请教假如用功能测试pattern 替代Scan测试,应该如何统计在功能测试的芯片的Toggle覆盖率?这样的替代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Z01X 现在用的公司多吗?有相关的资料没?

网友:
用仿真工具看下coverage? 这样的cover与真正的测试覆盖率还是大不同

网友A:
先釐清這些functional pattern真的是用來測scan mode下測不到的地方嗎?
如果不是,是否在design階段DRC沒有清乾淨而造成
如果是scan階段就沒有清乾淨這些東西而造成coverage不足而要用這些functional pattern補

這就大大的本末倒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釐清這些functional pattern真的是用來測scan mode下測不到的地方嗎?
如果不是,是否在design階段DRC沒有 ...

有些为成本考虑, 有些为安全考虑, 有的芯片是不加SCANCHAIN的. 只能用function pattern去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为成本考虑, 有些为安全考虑, 有的芯片是不加SCANCHAIN的. 只能用function pattern去测试
...

如果是這類考量下的測試 OK
因為實際上我看到的是蠻多R&D搞不清楚狀況
做DFT時DRC檢查不嚴謹導致我所提到的狀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這類考量下的測試 OK
因為實際上我看到的是蠻多R&D搞不清楚狀況
做DFT時DRC檢查不嚴謹導致我所提到 ...

如果是设计时就没考虑好DFT, 那再用Function Pattern去补那可能效果也不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设计时就没考虑好DFT, 那再用Function Pattern去补那可能效果也不会好了
...

的確是

functional pattern無法確保fault propagation這件事
所以pattern打進去能不能傳到output觀察也是一回事

所以在產品前期的DRC 把關就很重要  跟design quality息息相關

网友:
function pattern没有明显针对的失效类型,当然无法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