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登录 virtuoso大小写快捷键敏感

楼主(2019-05-10):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使用vnc登录服务器,使用virtuoso的时候,正常使用快捷键没有问题。如果把大写 lock之后,快捷键的使用就会改变,例如:小写状态下c键是copy,大写状态下c键是chop(等同于shift c),如果是使用xmanager,这个问题不存在,就是大小写不敏感。
结合论坛和某度的搜索,方法是修改bindkey,load自定义的文件(此方法是有效的),不过需要每次打开virtuoso后重新加载,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况是说xmanager和vnc不同点是,vnc会改变输入法,是否可以说是热键冲突了?大家有没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A:
结合论坛和某度的搜索,方法是修改bindkey,load自定义的文件(此方法是有效的),不过需要每次打开virtuoso后重新加载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virtuoso 启动界面下的隐藏文件 cdsinit 里面去修改语句 将你的display  bindkey 和你所需要的脚本直接 load 进去 。然后每次启动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重新load,这算不算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论坛和某度的搜索,方法是修改bindkey,load自定义的文件(此方法是有效的),不过需要每次打开virtuos ...

thanks 石头
这种方法应该是全局,而且需要root权限,如果不想执行这种全局变量的话,是否还有其他方法?(你的方式没问题,是ok的)

网友:
不需要root 权限的你只需要在cdsinit 里面添加这样一句语句就ok了,个人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
if(isFile(~/.cdsinit)then
    load(~/.cdsinit)
   )

网友:
xmanager把大写转换小写了,是xmanager的问题,而不是vnc的问题,5楼的方法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你明明开了大写,为什么不把他关掉再使用快捷键?linux本身对大小写就敏感,看来是被windows惯坏了

楼主(2021-03-29):
后面没复现这个问题  没太注意改了些啥   不过前面几条留言不妨参考一下  我如果想到再回来把解决方案写下来

网友(2022-03-11):
如果重新定义快捷键,那岂不是很多快捷键都用不了了?
例如,S是拉伸,shift+S是查找/替换,如果重新定义快捷键,就只能选一个用了

网友(2022-07-1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27):
借楼请教个问题,
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另外一个很神奇的情况:
键盘打开了 “大写” ,但是在virtuoso打label时却是“小写”的;
键盘打开了 “小写” ,但是在virtuoso打label时却是“大写”的。
这个问题在virtuoso哪里可以改回正常的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