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延层对latch up的影响

楼主(2019-05-10):
为什么增加外延层能减少latch up的发生?

网友:
您好,
与外延层搭配的是重掺杂的衬底,减小了衬底电阻,降低了衬底去偏置,使得在不发生latch-up的情况下,承受的衬底电流提高。
拓展资料:《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p140,4.4.1,衬底去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