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积分器的带宽?

楼主(2019-05-10):
看文献都说sigma-delta ADC中对积分器的带宽要求很高,想问一下积分器的带宽为采样频率的多少倍合适?有没有什么文献可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单位增益带宽大于5倍采样频率

网友A:
我认为需要考虑DT和CT,滤波以后的目标精度,以及排除调制器中间节点摆幅大信号的响应时间。
对于DT而言;
书上说的经验3~5倍采样率以上。
我看到的文档上面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运放闭环带宽能在采样的半个cycle中建立到1/2^N的精度;
还有一种是将运放视为1/gm,然后和采样电容、积分电容串联RC,简单的按照RC来推建立精度;

另外CT的书上说CT对带宽的要求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需要考虑DT和CT,滤波以后的目标精度,以及排除调制器中间节点摆幅大信号的响应时间。
对于DT而言;
...

万分感谢,你看的那本书书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看的那本书书名是什么?

新版的understanding上面提到过一嘴
还有就是CT的那本数,还有就是别的paper
具体出处记不得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