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抖动 jitter的求助

楼主(2019-05-10):
批注 2019-05-10  这是一个反向器的输出,输入加的激励时理想pulse信号,在电源上加了些noise,地一直为0V ,测输出的jitter,为什么输入是理想的,其jitter为0,而经过一级反向器后输出的jitter就变大到2.18p了,感觉有点大,应在几百f的范围还算正常,
各位有谁给讲解一下,Thank you,

网友A:
电源上的噪声怎么加的,加了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的噪声怎么加的,加了多大?

加的各种频率的sin波,最大的上下幅度才100mv,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的各种频率的sin波,最大的上下幅度才100mv,

nosie 只加在了power端,gnd端没有,看上面的那个波形能看出来,实际中,例如power中与一个瞬时的毛刺,那么gnd是不是也跟着有相同的毛刺,而这个仿真中gnd端没有加nos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的噪声怎么加的,加了多大?

nosie 只加在了power端,gnd端没有,看上面的那个波形能看出来,实际中,例如power中与一个瞬时的毛刺,那么gnd是不是也跟着有相同的毛刺,而这个仿真中gnd端没有加nos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