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测试问题

楼主(2019-05-10):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我在做LDO测试,在测试瞬态响应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问题,我把图贴出了,请各位大佬帮一下忙,感激不尽
1)为什么在加了一个IPULSE信号源测试负载调整率的时候输出波形是这样的?是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2)如果是电路的原因引起的问题,该如何修改?4)我的误差运放增益有83dB,带宽有点小只有23MHz;0dB的phase有57deg
3)如果还需要其他数据分析,直接给我说
测试搭建的电路图:
IPULSE的设置:
最后做tran的输出波形:

楼主:
求大佬帮一下忙,感激不尽

网友:
环路不稳定,瞬态响应体现出相位补偿没有做好。你最好把频率域的响应贴出来看看。

网友:
环路没稳定。

网友:
明显补偿环路没有做好,把整个电路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LDO整体电路

网友:
loop phasemargin明显不够,看一看AC分析。

网友:
你不能只看LDO的稳定性了,要把整个环路一起来看了。
目前看,应该是整个环路稳定性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