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测试问题

楼主(2019-05-10):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我在做LDO测试,在测试瞬态响应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问题,我把图贴出了,请各位大佬帮一下忙,感激不尽
1)为什么在加了一个IPULSE信号源测试负载调整率的时候输出波形是这样的?是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2)如果是电路的原因引起的问题,该如何修改?3)我的误差运放增益有83dB,带宽有点小只有23MHz;0dB的phase有57deg
4)如果还需要其他数据分析,直接给我说
测试搭建的电路图:
信号源设置
tran仿真波形:

网友A:
首先这是仿真,不是测试。
1)仿真方法似乎没问题,不过可以尝试把电流源的上升下降时间改得更长一些再仿真看看;电路有否问题不好说,给的图信息量太少,设计指标、电路结构、补偿方式、零极点分布、关键器件参数、负载情况等都没有说明。
2)目前看应该是电路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如何改不知道,条件太少。DC参数设计没问题的话,一般LDO主极点在内部的话空载稳定性最差,主极点在外部负载端的话满载稳定性最差,作为基本的参考意见吧。
3)环路增益及增益裕度、相位裕度等应给出仿真条件,作为设计应保证所有PVT和所有负载条件下尤其是worst case下的裕度都够才行,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作为本贴至少应给出这两个不同负载条件下的交流稳定性仿真结果,给出仿真图并标示关键的仿真数值最好。

楼主:
求大佬帮一下忙,感激不尽

网友B:
不稳定。Phase margin要在全负载范围内都大于40deg,且Gain margin足够,若有前馈零点,则前馈零点也很好的抑制住,LDO才能在全负载下稳定。

网友:
低负载phase margin不够,主极点不明确!

网友:
23M的GBW并不小了,确定能稳定么?

网友:
楼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仿真,不是测试。
1)仿真方法似乎没问题,不过可以尝试把电流源的上升下降时间改得更长一些再仿真 ...

谢谢大佬,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决了

把问题原因说明一下吧,对大家来说也算是学习和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原因说明一下吧,对大家来说也算是学习和涨知识。

不好意思,最近在忙答辩的事。主要的问题是LDO的误差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没做好,运放在正常工作电压有点问题。重新设计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原因说明一下吧,对大家来说也算是学习和涨知识。

主要是偷懒了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Phase margin要在全负载范围内都大于40deg,且Gain margin足够,若有前馈零点,则前馈零点也很好的 ...

请教,可否详细说一下若有前馈零点,则前馈零点也很好的抑制这句话?

网友(2025-05-18):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仿真,不是测试。
1)仿真方法似乎没问题,不过可以尝试把电流源的上升下降时间改得更长一些再仿真 ...

谢谢你的解答,一看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