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轨到轨恒跨导问题

楼主(2019-05-10):
  如图片所示,我搭建了一个简单的轨到轨电路,我仿照论文上的方法在输入管和尾电流管之间加上一个NMOS管,保持输入级的跨导恒定,但是在1.8V的电源电压下,共模输入电压我设置的0.9V,NMOS差分对管的阈值电压有0.5V(。。感觉好大),这样感觉没办法合理分配电压所以导致NMOS差分对的电流特别小,管子都进入不到饱和状态。请求大佬帮助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大佬:'(

网友A(2019-07-19):
为什么在在输入管和尾电流管之间加上一个NMOS管,能保持输入级的跨导恒定?

网友:
最顶层的P管和最底层的N管偏置一样啊?一般不都是几倍电流的方式来保证在整个输入范围内gm恒定么?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要NMOS输入对管和PMOS输入对管联合工作的,低输入电压下P管工作,高输入电压下N管工作,这种可以看看模拟电路设计精粹里有讲,一般在输出级会加浮动电流源来分隔P管和N管的偏置分离开。
还是你这个是个新的电路结构?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在输入管和尾电流管之间加上一个NMOS管,能保持输入级的跨导恒定? ...

电流加法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