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 多电压域插buffer问题

楼主(2019-05-11):
现在有这样的设计,A、B、C是3个电压域,比如:A电源域是always on 剩下两个是可关断的,采用的同一个库 1.2v的,现在的问题是电源域A下的一些信号,icc工具在优化这些信号的时候会 把buffer插到了top 区域 我想的是A的cell 就插在区域A
需要设置什么选项可以实现相关的cell插入到相关的电源域中吗?

网友A:
插入buffer 可以设定区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buffer 可以设定区域吧

请问怎么去设定这个呢  我的就是一个库也没有always on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