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输入端如何实现耐压100V

楼主(2019-05-11):
请问,有没有方法,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耐压100V,输出端也可以耐压100V

网友A:
工艺支持就能做的,运放电源也是100V吗?低压管应该也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支持就能做的,运放电源也是100V吗?低压管应该也有的吧?

运放的电源电压是低的,内部运放的偏置怎么搞呢?都用高压管吗,还是只用差分对用D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的电源电压是低的,内部运放的偏置怎么搞呢?都用高压管吗,还是只用差分对用DMOS管?
...

输入输出用高压做,内部都用低压,你可以找些高压opamp或比较器的文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用高压做,内部都用低压,你可以找些高压opamp或比较器的文献看看。
...

好的,谢谢

网友:
BCD也很少有gate oxide耐压100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