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在xilinx的算法设计,还有直接调用DSP48E的吗?

楼主(2019-05-12):
是不是现在都直接用simulink或HLS做算法,经过处理直接变成网表了,根本看不到调用DSP48E1这一步 ?

网友A:
工程中没见过你提到的用“直接用simulink或HLS做算法,经过处理直接变成网表了”的方法,在FPGA技术群里也基本没听说谁在工程中这样用

网友:
有人用HLS做算法。这个估计时未来的趋势。
用RTL写code,也很多少直接调用DSP48,因为移植性不好,一般靠工具综合时自动推断成DSP48。

回答完,推荐一个数字IC/fpga设计深度入门课: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2.html

网友B:
可以用,写一个乘法,然后指定综合的时候用dsp48,约束,没直接调用过原语。

楼主:
我先也是刚弄这个,不是很了解,哪位大家说下?

现在 大量的算法应该还是用HLS或simulink实现的吧 ?这么大的 两家公司 搞的来的东西,应该还是能用 的吧,直接调用DSP48E 应该是落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中没见过你提到的用“直接用simulink或HLS做算法,经过处理直接变成网表了”的方法,在FPGA技术群里也 ...

请教一下,DSP48E的ip core和原语是不是一个概念 ? 刚接触这个 ,比较糊涂,你是调用DSP48E IP core来用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写一个乘法,然后指定综合的时候用dsp48,约束,没直接调用过原语。 ...

请教,如果 写一个算法 用几十 、上百个DSP48E也是这样弄的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 写一个算法 用几十 、上百个DSP48E也是这样弄的吗 ?

封一个模块,顺便把截位功能封进去,这样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