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接收天线获取能量的形式

楼主(2019-05-12):
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有一个50Ω和一个100Ω的天线在同一个位置接收电磁波,负载时50Ω,那天线两端的电压关系是什么样的?假设50Ω天线这组,两端电压是200mV。
希望有人能帮忙分析一下,帮助我理解一下接收天线的原理。我是做IC设计的不太懂这块,感激不尽!

楼主:
换一个问法,两个接收天线,阻抗不同,在相同位置,对应相同负载,那这两个天线两端是电压相等,还是电流相等,还是功率相等?

如果有做RFID的就更好了,问直接一些,仿真整流电路时的port应该设置固定功率dBm,还是固定振幅?我直观的理解是固定功率,但是放到电路中分析一下发现,固定功率时,显然是天线的阻抗越小,电流越大,负载的功率就越多,那就不存在阻抗共轭匹配这么一说了。有点迷糊。

楼主:
还在迷糊中……

网友:
楼主的理解有点不太对。天线的50欧是系统阻抗,你可以理解成它自己本身是一个终端,它的阻抗是50。如果你的系统是30欧,那天线也应该将阻抗设置为30欧。说白了,就是天线的阻抗和你的系统阻抗,以及你最终的负载阻抗要一致才对。如果阻抗不一致,那么最终将引起反射,导致能量损耗。所以不是说天线阻抗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