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Fab工厂---华虹宏力能做AEC-Q100的芯片吗?

楼主(2019-05-13):
芯片Fab工厂---华虹宏力能做AEC-Q100的芯片吗?貌似成本比较低,谢谢。

网友:
我是做FAB工艺集成的   FAB都有自己的一套可靠性认证(HCI EM等)但可能没有详细针对车标的
最近在做汽车摄像头  想查一下车用标准里面对芯片的要求  比常用的要严格一些 但没有具体指标 例如:老练 温度 寿命的
请问你清楚  可以更根据已有的加一些条件
华虹那边对口的 根据要求 可能补充一些测试 满足客户要求  我知道的运作一般是这样

楼主(2021-10-13):
虽然刚刚看到您的回复,仍然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2022-11-14):
供IP授权 ic设计 晶圆量产 能有足够稳定的合肥晶合的产能(90nm和110nm,适合MCU PMIC(BCD ) CIS DDIC) 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沟通哦 Wechat(hleove)phone(147751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