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代码编译错误

楼主(2019-05-13):
求问各路大神,以下建一个矩形的pcell代码哪里出错了。
pcDefinePCell(
        list(ddGetObj("PCellTest") "shapetest1" "layout")
        list((y1 0) (y2 1))
        dbCreateRect( pcCellView "M1" list(0:y1 1:y2))
        )

网友:
问这种问题应该把error一起贴出来

网友:
你错误提示是什么啊  发出来啊 这怎么看啊

网友(2019-07-31):
弱弱问一句,y1/y2是否需要let() defin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