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7,求检测layout中是否有empty cell的方法或程序

楼主(2019-05-13):
目前使用virtuoso IC617版本,求检测layout中是否有empty cell的方法或程序

网友A:
stream out 出去, log file 会有warning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eam out 出去, log file 会有warning 的。

导出gds时没有warning,是有什么option需要设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出gds时没有warning,是有什么option需要设定吗?

不需要设,你的cadence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你的cadence是什么版本的?

Virtuoso 6.1.7-64b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rtuoso 6.1.7-64b

用ICADV12.3-64b 版本以上stream out 就会有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CADV12.3-64b 版本以上stream out 就会有warning.

除了使用别的版本,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使用别的版本,还有其他方法吗

写脚本抓啊,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抓啊,应该不难。

本人在脚本方面是个白痴啊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啊

网友(2021-12-06):
calibredrv -m gds 导入导出可以过滤掉空的c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