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IO约束skew

楼主(2019-05-13):
目前做的项目中,需要外接psram做FPGA原型验证+性能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
psram控制器中时钟信号clk和8根data信号经过顶层后到达GPIO的时间不一致(data skew),有没有约束能够让信号延迟在某个区间内,例如10-12ns范围?
用的Altera Stratix VI系列芯片,尝试了set_max_delay和set_min_delay约束组合,效果不理想。用logiclock+修改RTL的方法能满足要求,但是工作量很大。
请问这种问题,有没有工作量小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啊 set_max/min_delay约束的不是从pin脚输入或输出不经过时序元件的纯组合逻辑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set_max/min_delay约束的不是从pin脚输入或输出不经过时序元件的纯组合逻辑路径吗? ...

是的,需要设置IO-->reg|d,或者reg|q-->IO的路径延时。

网友B:
约束input到reg/d不是应该用set_input_delay,reg/q到output用set_output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束input到reg/d不是应该用set_input_delay,reg/q到output用set_output_delay

感谢回答。因为有时钟,数据,地址等,设置input/output delay无法精准延时。例如这版本bitfile时钟延时比数据延时短,就不能用了,有很大随机性。

网友:
可以使用ODELAY

网友(2021-11-16):
要学习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