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从原理图中产生后,无法再更改管子参数是为什么?

楼主(2019-05-13):
小弟是新学画版图,在从原理图上产生元件的版图后,发现不能更改管子的参数了,而且想连接管子衬底,把衬底集成在管子两端,发现也不行。更改管子参数发现没变化,选择bodytie——typeL也没变化。求各位前辈指导指导。

网友:
你将hard_constrain这个取消掉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打开了只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