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选项

楼主(2019-05-13):
vcs在编译时有-v选项,文档中是这么描述的:
-v filename:指定库文件,vcs会在该文件中寻找源文件中instance、UDP的定义

我的问题是,假设top.v里面包括ins1.v,那么使用如下两个命令有何区别:
vcs top.v -v ins1.v
vcs top.v ins1.v

还有个一个问题是-v选项指的“库文件”是否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网友A:
库文件一般是指一些底层单元cell的代码,比如与非门、或门、触发器等,它们一般是以primitive的形式全部放在一个.v里面的,所以描述说去里面找你例化的inst/UDP。

网友B:
表面看来这两句这样写作用是一样的,不过-v在编译命令里可以自动去你写的lib_file文件中查找未声明的模块引用。这时候你是不用写ins1.v的。你只需要规定ins1.v所在的文件位置,例如用
-y  ../somewhere/filename  +libext+.v 这样就能自动把你模块所调用的../somewhere/filename内的.v文件自动调用,不需要手动一个一个写。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看来这两句这样写作用是一样的,不过-v在编译命令里可以自动去你写的lib_file文件中查找未声明的模块引 ...

-y可以指定一个目录,+libext+……指定后缀。上面的例子确实可以用-y ./ +libext+.v实现,但是我好奇的是-v这个选项到底是干嘛的,VCS ug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v:specify a verilog library file。VCS looks in this file for definitions of the module and UDP instances that VCS found in you source code, but for which it didn't find the corresponding module or UDP definitions in you source code

我理解的是会在-v中寻找子模块的定义,但是不会寻找top的定义,但是直接使用vcs top submodule和vcs top -v submodule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一般是指一些底层单元cell的代码,比如与非门、或门、触发器等,它们一般是以primitive的形式全部放 ...

嗯嗯,那如果不用-v,直接编译这个.v,从结果上看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如果不用-v,直接编译这个.v,从结果上看也是一样的吧?

可能不一样,一般的.v文件,只有一个module,所以不需要-v,直接编译,就会匹配你上层代码的inst。
这种库文件的.v,会有多个module或者是primitive,所以才会去搜索和你上层代码inst匹配的cell,如果不加-v,也许会报错。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一样,一般的.v文件,只有一个module,所以不需要-v,直接编译,就会匹配你上层代码的inst。
这种 ...

刚试验了一下,都可以编译通过。但是log不一样,加-v的log是“prasing library file”,不加-v的log是“parsing design file”

网友:
多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2025-03-11):
如果编译时增加-v选项,不同点是首先log中会打印为“Parsing library file”,其次是有-v前缀的文件不论在filelist中位于什么位置,都会放在最后进行编译,如果不加-v则是“Parsing design file”,并且编译顺序是和filelist书写顺序一致的;不过对最后的编译结果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