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电路可以进行STA静态时序分析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异步电路可以进行静态时序分析吗?如果可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异步电路分clock domain,一般timing都是不同domain分别分析的,domain和domain之间采用异步FIFO或者握手电路,这部分给spyglass检查,STA分析不了,一般都是设计保证的。

网友:
你两个域的clock不设异步时钟关系或者不设false

网友:
或者不设false path 工具就会以为是一个时钟域给你分析,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异步电路的处理,这个地方应该讲清楚了。

https://ke.qq.com/course/386895?tuin=64ce5e2a

网友: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1] -to [get_clocks clk2] 可以吧clk1和clk2两个时钟域不做STA时序分析
set_false_path也可以用来把某一路径bypass掉,这个具体用法你可以man一下看看给出的例子。异步一般是不做STA分析的,需要你在代码设计上确保数据采样的时序要求,握手或异步fifo等。

网友:
sta一般会做格雷码地址 bit间的skew,确保跨时钟时物理绕线合理。

网友:
物理绕线不合理,格雷码地址bit间skew若相差太大,算法机制也救不回来。但是,一般来说现在的EDA布线都没见过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