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失锁问题

楼主(2019-05-13):
我现在在做一个锁相环仿真的时候发现,
当参考频率为26M,分频比为43时,PLL锁定。
当参考频率为26M,分频比为58时,PLL就失锁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9-06-27):
要看控制电压情况而论    有可能是环路稳定性问题引起的     环路传函中包含N参数     N变化可能引起环路BW变化    进而发生稳定性问题导致失锁

网友:
vco 是否能覆盖目标频率
分频器能工作正常吗

网友:
VCO超过范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