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line ADC 为什么一般不用两级运放?

楼主(2019-05-13):
如题,看过很多pipline的设计,都是用的增益提升技术,没见过两级的运放,是因为负载电容比较大怕相位裕度不够吗?求解释

网友:
我猜的,单级速度更快,功耗更低,面积更小;唯一的输出摆幅小的问题都是可以客服的。

网友:
Vos的问题吧,前级的Vos会被后级放大吧,我猜的

网友:
也有用两级的呀

网友:
两级运放的SR会拖后腿,指望1ns以内建立是肯定要牺牲增益的(增大第一级的电流),结果功耗炸裂。

网友:
单级结构输出swing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