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信号的jitter

楼主(2019-05-14):
这是一个反向器的输出,输入加的激励时理想pulse信号,在电源上加了些noise,地一直为0V ,测输出的jitter,为什么输入是理想的,其jitter为0,而经过一级反向器后输出的jitter就变大到2.18p了,感觉有点大,应在几百f的范围还算正常,看电源上的nosie能传多少jitter到输出, 只加在了power端加了noise,gnd端没有,看上面的那个波形能看出来,高电平时线比较粗的,低电平时非常细即一直为0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实际中,电源power中要是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瞬间的毛刺,gnd是不是也跟着同方向变化

网友A:
电源上的幅度noise会在信号transition时转换成jitter。jitter的大小与电源noise的大小以及transition的快慢有关。实际上电源和地的noise有相关性,但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的幅度noise会在信号transition时转换成jitter。jitter的大小与电源noise的大小以及transition的快慢 ...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反向器,输入加理想的pulse信号(tr=tf=20p),在电源上加了些noise,地一直为0V ,测输出的jitter,
1:为什么输入是理想的,其jitter为0,而经过一级反向器后输出的jitter就变大到2.18p了,感觉有点大,应在几百f的范围还算正常,

网友A:
增加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减小输出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jitter就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减小输出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jitter就会减小

对于减小jitter的方法是明确的,可是对于刚经过一级反向器的其jitter就那么大,感到有点奇怪,您有没有什么见解呢

网友A:
这个涉及到幅度noise对jitter的转换。建议看看jitter的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涉及到幅度noise对jitter的转换。建议看看jitter的基本知识

假如电源1V,加的nosie幅度上下才100mV,就是看了幅度nosie,也不是很大,而jitter却有点大,这就是感觉有点奇怪的由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电源1V,加的nosie幅度上下才100mV,就是看了幅度nosie,也不是很大,而jitter却有点大,这就是感觉有 ...

感觉?计算吧。

网友(2022-02-15):
学习了,正在做相关的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