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scale从1ns/1ps改为1ns/fs,除了时间精度改变了,还会影响什么?

楼主(2019-05-14):
sdf仿真,之前timescale为1ns/1ps,现改为1ns/1fs,仿真开始就是x态。这是为何呢?
(之所以修改timescale,因为sdf的最小时间精度是fs,之前rtl/netlist仿真都是1ns/1ps)

网友A:
可以把复位时间和解复位的时间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复位时间不满足?另外你的意思是不是“修改之前sdf仿真开始没有X态,修改之后sdf仿真开始有X态”?确认一下,免得有语言描述上的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复位时间和解复位的时间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复位时间不满足?另外你的意思是不是“修改之前sdf仿真 ...

是的,修改之前sdf仿真开始没有X态,修改之后sdf仿真开始有X态。
使用override_timescale修改的,但0时刻就出现x态,感觉有点奇怪。还没到复位、解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