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板图设计

楼主(2019-05-14):
运行DRC,没有出现信息

运行DRC,没有出现信息

运行DRC,没有出现信息

icfb显示这个

icfb显示这个

网友:
看CIW有什么报错没?

网友:
工具环境出问题了,没办法自动转出gds文件,手动去转出GDS吧,或者让你们公司IT修复一下工具

网友:
你验证的cell叫做INV*,但当前layout打开的不是在这一层,在上层或者下层。你重新试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9-06-19):
看看有没有小窗口让你确定保存版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有可能是服务器的CPU占满了,有时候可能是软件自身的问题,你重新启动一下icfb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