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板和集成电路解析

楼主(2019-05-14):
目前的电路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Line&表面(图案):该线是用作原件之间的引导的工具,并且还设计了大的铜表面作为接地和电源层。

线和表面是同时制作的。

介电层(介电层):用于保持线和层之间的绝缘,通常称为基板。

孔(通孔/通孔):引导孔允许两个以上的线相互引导,较大的引导孔用作部分插件,除了非导电通孔(nPTH)之外通常用作表面贴装定位,固定螺钉时装配。防焊油墨(阻焊/阻焊膜):并非所有的铜面都要吃锡部分,所以不吃锡的区域,PCB抄板会印上一层隔离的铜来吃锡材料(通常是环氧树脂),避免线路短路之间不吃锡。

根据工艺的不同,分为绿油,蓝油,红油。

丝网印刷(图例/标记/丝印):这是一种非必要的组成,主要功能是标记电路板上每个部件的名称,位置框架,便于后装配维护和识别。表面处理:由于铜表面在一般环境中,很容易氧化,导致无法去锡(焊锡不良),所以要在铜表面吃锡以保护。

保护方法有锡喷涂(HASL),银(浸银),金(ENIG),有机助熔剂(OSP),锡(浸入式TIn),该方法有其优缺点,统称为表面处理。

PCB板功能可以是高密度。

几十年来,随着集成电路集成的改进和安装技术的进步,高密度印刷电路板不断发展。高可靠性。

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测试和老化测试,确保PCB抄板长期(使用期限一般为18)并可靠工作。可以设计。

PCB性能(电气,物理,化学,机械等)要求,通过设计标准化,标准化等来实现印制板的设计,时间短,效率高。可以高效。

采用现代化管理,可实现标准化,规模化(批量化),自动化等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可测试。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测试方法,测试标准,各种测试设备和仪器,以检测和识别PCB产品的符合性和使用寿命。可以组装。 PCB产品不仅便于各种组件的标准化组装,还可以实现自动化,大规模量产。

同时,PCB和各种元件组装零件也可以组装成更大的零件,系统,直到整个机器。可维护性。由于PCB产品和各种元件组装部件都是标准化设计和大规模生产,因此,这些元件也是标准化的。因此,一旦系统出现故障,可以快速,方便,灵活地更换,快速恢复系统工作。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说。

如系统小型化,轻量化,高速信号传输等。

集成电路特点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引线和焊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性能好等优点,同时成本低,易于批量生产。它不仅在工作中,民用电子设备如录像机,电视机,计算机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军事,通信,遥控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利用集成电路组装电子设备,组装密度可以比晶体管高几十倍到几千倍,并且可以大大提高设备的稳定工作时间。

PCB板与集成电路的区别集成电路一般称为芯片集成,如北桥芯片上的主板,CPU内部,都叫集成电路,原名也叫集成块。

印刷电路是指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路板等,以及电路板上焊接芯片的印刷。集成电路(ICS)焊接在PCB板上,PCB版本是集成电路(ICS)的载体。

PCB板是印刷电路板(印刷电路板,PCB抄板)。印刷电路板几乎出现在每个电子设备中。
如果某个设备中有电子部件,则印刷电路板安装在各种尺寸的PCB上。

除了固定各种小零件外,印刷电路板的主要功能是在上述部件之间进行电连接。 简单地说,集成电路是将一般电路集成到一个芯片中,它是一个整体,一旦它被损坏,那么这个芯片就会损坏,并且PCB可以是自己的焊接元件,可以更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