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两个GGNMOS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9-05-14):
(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第二种gate floating,gate 电压不定,可能是一个中间电平,NMOS更容易导通。所以Vt1更 ...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沟道导通主要是因为floating的gate更容易被耦合拉高,然后管子导通

网友A:
第二种trigger电压低一些,打ESD的时候VDD没有电,相当于gate flo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trigger电压低一些,打ESD的时候VDD没有电,相当于gate floating

打ESD的时候gate floating是同意的,为什么第二种trigger电压还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ESD的时候gate floating是同意的,为什么第二种trigger电压还低一些?

gate floating, Vt1会降低

楼主:
感谢楼上同行解答,不过我还是没懂

网友B: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第二种gate floating,gate 电压不定,可能是一个中间电平,NMOS更容易导通。所以Vt1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沟道导通主要是因为floating的gate更容易被耦合拉高,然后管子导通
...

感谢解惑

网友:
一定是影响VT1 具体怎么影响不知道

网友C(2020-01-06):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trigger电压低一些,打ESD的时候VDD没有电,相当于gate floating

上面的第二个图,请教下这个栅极接VDD的NMOS管,需要按照ESD RULE吗?

网友:
蛮有趣的结构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第二个图,请教下这个栅极接VDD的NMOS管,需要按照ESD RULE吗?

可以不用。

网友(2023-01-09):
源极漏极都没标出来

网友(2024-10-03):
图二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用在output端口上,有driver和ESD mos的情况。driver管子的gate就是类似图二的接法,这种接法的vt1确实要稍微低一点。如果不采用图二的接法,直接用R接地,有可能存在drvier管子开启泄放ESD而其他的通过R接地的ESD管子看热闹的情况。ESD的鲁棒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