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电容补偿的ldo的psr问题

楼主(2019-05-14):
小弟要在有缘电缆芯片做一个3.3V转2.8V的ldo,电流最大150mA,psr全频带<15db,片外电容打算用4.7uF的陶瓷电容,问题来了,做到最后,再跑supply_slow(2.97V),iload_max(150mA)这个case下,psr在高频(1G左右)总是很大,最后定位的原因是选的陶瓷电容的阻抗在1G下阻抗在0.5欧姆左右(我在murata找到的最好的一个),那就是说想要在1Ghz psr<-15db,输出往上看到的阻抗需要大于2.3欧姆,这很难呀,power管的gds在那个case下就400m左右,再算上寄生电容,psr只能做到-6db左右,请教一下我这个片外电容选的有问题吗,图1是我选择的电容的特征阻抗曲线,图2是电路的psr曲线,电路结构就是运放+ssf+p功率管那种很传统的,就不贴了

网友:
大电容的自谐振频率低,在1G处已经不表现为电容了。。
你在这个电容上再并联一个或几个自谐振频率高的pF级的电容试试

楼主:
这是电路的core和testbench,其中片外电容的spice模型我从网上下载import到电路里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再load 250p电容,psr最高的地方对应的频率在1G,把点燃那个改成1250p,psr并没有提高,反而把最高点往左推到500M左右了,这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