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HB协议若干问题

楼主(2019-05-14):
1、本人刚开始接触AHB协议,打算用Verilog实现一个基于AHB协议接口的外设设计。
  关于Transfer Size Burst Type 信号有一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希望大家多指点。
个人理解:在一块连续的内存上,Burst Type决定在一次Burst中连续读写多少拍,HSize决定每一拍的大小,这个大小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数据的大小是确定的,另一方面根据写入地址单元的位宽决定每一拍地址的变化大小。

INCR4---WORD

INCR4---WORD

上面两张图分别是 Burst Type为INCR4,HSize为Word类型;Burst Type为INCR8,HSize为HalfWord类型;
HSize为WORD地址每次加4,为HalfWord地址每次加2;以此类推,是不是HSize为Byte则地址每次加1;
同时似乎上图数据读写的存储单元数据宽度是8bit;
问题1:如果 内存或者说寄存器 的宽度都是32位的,那么地址该怎样变化,在INCR4/INCR8 HSize=Word下?
           是不是每次Burst传输中:HADDR--HADDR+1--HADDR2---HADDR+3 ..........--HADDR+7
问题2:HWDATA数据总线宽度和HSize有什么关系,总线宽度如果是32是不是以为意味着HSIZE可以为Byte、HalfWord、Word?不考虑外加逻辑拓宽数据。

网友A:
1、如果slave位宽是32,则size就发32就是,地址加4
2、对的,总线宽度是硬件配置,你高兴也可以只发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slave位宽是32,则size就发32就是,地址加4
2、对的,总线宽度是硬件配置,你高兴也可以只发8bit ...

谢谢回复,此前有点误区,之后整理一下,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