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有源区和场区的区别???

楼主(2019-05-15):
百度上给出的解释是:有源区和场区是互补的,有mos管或者有电极接触的为有源区,其余的都为场区。场区为厚氧。
我有点不理解的是场区的厚氧能有多厚啊,难道有源区的氧化层和场区的氧化层的厚度不一样吗,若厚度真的不一样在做上边金属层是应该会不平整的吧?

网友A:
厚度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但是要搞清楚这里说的有源区和场氧区是指在离子注入前,需要做的处理。
最开始厚度都是场氧厚度几千Å厚度,需要做离子注入的地方,氧化层会被刻蚀到几百甚至几十Å(根据MOS开启电压,耐压等参数确定)。
有源区做完离子注入后又会长氧化层,但是始终和场氧的厚度会有差别,却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金属的平坦化本来就是半导体工艺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工艺。就是处理各种刻蚀后留下来的坑对金属平摊性的影响。
你需要看看工艺流程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但是要搞清楚这里说的有源区和场氧区是指在离子注入前,需要做的处理。
最开始 ...

哦哦,明白了。非常感谢,我会看一些工艺相关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