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生成的calibre的lview里面并没有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

楼主(2019-05-15):
小弟最近学后仿,提取参数生成了calibre的view之后,发现里面并没有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和电容。如图,里面只有我的反相器的两个MOS管,其他都没了。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前辈教教我。

网友:
两个可能。
1、你的后提设置设成NORC了。应该设置为RCCC。

2、你的cellmap选的不对

网友(2020-12-25):
楼主解决没呢,我也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