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egin_tr,end_tr的用法及原因

楼主(2019-05-15):
求助关于begin_tr,end_tr的用法及原因

网友A:
begin_tr和end_tr最开始是来自于基于SystemC的VIC(virtual interface component),后来被uvm-sc乃至于uvm-sv继承下来,begin_tr虽然被不同语言版本的方法学继承,但是函数接口并不一致。其完成的主要功能是开始记录给定transaction,包括其子记录record及各个域,设置transaction中的begin_time域(如果有的话),告知transaction的begin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gin_tr和end_tr最开始是来自于基于SystemC的VIC(virtual interface component),后来被uvm-sc乃至于uvm-s ...

那在对transaction进行操作是是必须要使用的吗?使用和不使用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对transaction进行操作是是必须要使用的吗?使用和不使用的区别是什么呢?

...

不是必须的,就是调试手段的一种而已,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达到相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的,就是调试手段的一种而已,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达到相同效果。 ...

好的,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