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工艺库里面的单位都是什么

楼主(2019-05-15):
比如SMIC  的lef库

VERSION 5.7 ;
NAMESCASESENSITIVE ON ;
BUSBITCHARS "[]" ;
DIVIDERCHAR "/" ;
UNITS
  DATABASE MICRONS 1000 ;
END UNITS

上面说了1000个单位代表1um
但是下面给的第四层的参数中,pitch ,width这些又是用的um,那前面给的这个1000个单位代表1um有什么用??

这个文件里还会给出方块电容值CAPACITANCE        CPERSQDIST 3.88e-07 ;这里的电容的单位是什么pF?fF?

还有个问题ICC布的线的电阻电容值是可以根据这个lef文件计算出来吧?假如知道了线的长度和宽度。

谢谢!!!
LAYER M4
  TYPE                ROUTING ;
  DIRECTION        HORIZONTAL ;
  PITCH                0.14 ;
  OFFSET        0.07 ;
  WIDTH                0.07 ;
  MINWIDTH 0.07 ;
  MAXWIDTH 4.5 ;
  MINSTEP 0.07 MAXEDGES 1 ;
  SPACINGTABLE    TWOWIDTHS
    WIDTH     0.00                 0.070   0.100   0.120   0.30
    WIDTH     0.215    PRL 0.295   0.100   0.100   0.140   0.30
    WIDTH     0.695    PRL 0.595   0.120   0.140   0.120   0.30
    WIDTH     1.495    PRL 1.495   0.300   0.300   0.300   0.30 ;
  MINIMUMCUT 2 WIDTH 0.24 WITHIN 0.16 ;
  MINIMUMCUT 2 WIDTH 0.24 WITHIN 0.16 LENGTH 0.24 WITHIN 1.105 ;
  MINIMUMCUT 2 WIDTH 0.26 ;
  MINIMUMCUT 3 WIDTH 0.52 ;
  MINIMUMCUT 4 WIDTH 0.645 ;
  PROPERTY LEF58_SPACING "SPACING 0.12 ENDOFLINE 0.1 WITHIN 0.031 PARALLELEDGE 0.08 WITHIN 0.095
  ENCLOSECUT 0.05 CUTSPACING 0.12 ;" ;
  PROPERTY LEF58_SPACING "SPACING 0.1 ENDOFLINE 0.1 WITHIN 0.031 MINLENGTH 0.07 TWOSIDES
  PARALLELEDGE 0.1 WITHIN 0.095 ;" ;
  RESISTANCE        RPERSQ 0.278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3.88e-07 ;
  EDGECAPACITANCE 5.8000e-05 ;
  THICKNESS 0.144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CUMAREARATIO 5000.0 ;
  ANTENNACUMDIFFAREARATIO 44000.0 ;
  PROPERTY LEF57_ANTENNAGATEPLUSDIFF "ANTENNAGATEPLUSDIFF 500.0 ;" ;
  MINIMUMDENSITY 10 ;
  MAXIMUMDENSITY 85 ;
  DENSITYCHECKWINDOW 110 110 ;
  DENSITYCHECKSTEP 55 ;
  AREA        0.0196 ;
  MINENCLOSEDAREA  0.200 ;
END M4

楼主:
哪个大哥给看一眼

网友(2020-03-28):
为什么我的smic18的 lef 里面DATABASE MICRONS是2000呢?而tf是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