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的AC仿真结果和瞬态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9-05-15):
仿真如图所示的电路,AC仿真结果增益小于1,且在高频处增益有上翘。然而瞬态仿真结果并不是这样,瞬态仿真用100mV正弦作为激励信号,输出的是140mV正弦波,并且增益从100M-10G先平坦而后缓慢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冲突的结果呢?

被仿真的电路

被仿真的电路

AC仿真结果

AC仿真结果

瞬态仿真结果

瞬态仿真结果

网友A:
你的电路能驱动100mV的输入吗?你改成100uV再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能驱动100mV的输入吗?你改成100uV再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现象

摆幅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能驱动100mV的输入吗?你改成100uV再试试看有没有同样现象

100uV时的波形

100uV时的波形

网友A:
你能分别给出IN+,IN-,OUT+,OUT-的波形吗,激励有可能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分别给出IN+,IN-,OUT+,OUT-的波形吗,激励有可能加错了

波形如下图

In2+\In2- Out2+\Out2- 波形

In2+\In2-  Out2+\Out2- 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如下图

对啊,你的IN+,IN-不是差分信号啊,输入激励那里,正弦信号另一端不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的IN+,IN-不是差分信号啊,输入激励那里,正弦信号另一端不要接地
...

差放是对In+和In-之差进行放大,而且另一端不是接地是叠加在偏置上所以波形是个平的。电路我一楼发了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