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楼主(2019-05-15):
刚学PR,请教高手,
timing Debug是修Local skew, clock Debug是修Global skew,可以这样理解吗?
控制 Global skew就是设置Latency
控制 Local skew用Insertion Delay值来控制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set_clock_latency 和 balance point insert delay 是一个意思,insert delay 更容易控制,在ICC2 user guide中建议用derive_clock_balance_point 代替set_clock_latency

楼主:
那EDI里对应的是什么命令?

网友:
In inn, set_ccopt_property insertion_delay -pin xxx value, i suggest you have a good look at user guide. it's useful.

楼主:
刚接触,再想问一下CCOPT能分开做TREE吗?能单独Eco Single tree吗?

网友:
当然可以分开做,在spec文件中可以分别注释,只留你想要的clock去create。BTW,一般不会去单独opt一个tree,你可以在spec中定义好一起做,因为就算diff tree 没有logic talk,also have place talk.

网友:
你当然可以手动去opt,记得refine place和fm check

楼主:
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