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小弟破解VCS后,执行dve依然报license的错。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9-05-15):
使用scl_keygen生成的license开头如下:

license开头

license开头

环境变量配置如下:

执行lmgrd后,输出的log信息末尾如下: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Wed May 15 2019 16:30:06 CST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2302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4.1.3 build 212549 x64_lsb ( build 212549 (ipv6))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ed for feature load: -NA-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34871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fpga-0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Not determined - treat as Physical
16:30:06 (snpslmd) (@snpslmd-SLOG@) ===============================================

执行dve的结果如下,会报错

fpga-0@fpga-0:~$ dve -full64
Fatal License Error.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楼主:
这是因为license文件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楼主:
我使用的是scl v2018.06
vcs的版本是2016.6
系统是Ubuntu 18.04

网友:
試試看用比較舊的SCL看看.

网友(2021-06-29):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18):
原来安装一直没有出问题,这两天安装虚拟机突然就除了问题。搜索了一下论坛,有人设置VCS_TARGET_ARCH=amd64解决。但是,对于我没有用。
不过,从这个角度分析,不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所以,分析了从前和现在虚拟机的差别,补充安装(yum groupinstall)下面三个包"Desktop Platform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ools" "Emacs",解决了问题。
其中,Emacs应该是多余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