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是怎样实现滤波的

楼主(2019-05-15):
有一个2MHZ和100MHZ的混合信号,FIR是怎样实现过滤掉一个频率的信号的,能用公式表示出来吗?

网友:
matlab有个设计fir的工具,图形界面配置下,自动生成verilog代码。

网友:
看看频率响应

网友:
借电路系统来描述吧,
(1)一个系统的输入信号为Xin,经过一个模拟系统,输出信号为Yout;
这个模拟系统的变换作用可以在数学上用一个函数表示,记为系统函数Ha;
Yout就是Xin和Ha的卷积;
Yout = Xin * Ha
(2)令系统为低通或高通滤波器,根据具体的滤波指标(带宽,截止频率之类),可以知道具体的系统函数Ha;
(3)使用一个数字变换Hd去拟合Ha,或者称为对这一过程的离散变换。
(4)使用数字逻辑电路实现Hd*Xin结构。

网友:
公式简单,
没有基础,看不懂;
有基础,也不会要公式了。

网友:
这你得看滤波器加窗后的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