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FLOOR PLAN问题

楼主(2019-05-15):
我现在公司FLOOR PLAN的做法是design给出封装PIN脚位置,然后根据PIN脚在TOP上放置相应PAD,然后和design一起讨论BLOCK相对位置(基本都是根据PAD的相对位置,比如这个PAD接A BLOCK,那A BLOCK就放这个PAD附近)
而现在我接触到另一种方式说,是LAYOUT拿到电路,根据电路摆放BLOCK,然后摆放相对应的PAD,而封装引脚是根据LAYOUT PAD来决定,基本就是和我目前的做法相反,想请教一下这样的方式,重点和注意点是什么?例如BLOCK怎么放(例如BG,REF放中间等),POWER/GND主干排布重点和注意点是什么(例如有一个POWER PAD,有一个GND PAD,主干是否需要先经过REF这样的BLOCK,然后再经过什么BLOCK等)
另外,问一个小问题关于屏蔽线,想问一下屏蔽线要从哪里接进去,比如ADC有一把线出来需要屏蔽线,那这条屏蔽线应该从ADC的GND接,还是从REF的GND接

多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一、有关plan的
      1.你那种floor plan方式,是因为芯片封装管脚已经确定了,或者兼容市场上同款芯片;
      2.第二种方式,是全新的芯片,不需要兼容其他芯片,芯片的管脚可以由公司自己确定。
二、屏蔽线接地,我的做法是在给ADC的地进来的地方接,
      这样可以确保屏蔽线和被保护的线在一个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有关plan的      1.你那种floor plan方式,是因为芯片封装管脚已经确定了,或者兼容市场上 ...

了解,那这样的方式在plan上BLOCK和POWER/GND的主干要点和注意点是哪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有关plan的      1.你那种floor plan方式,是因为芯片封装管脚已经确定了,或者兼容市场上 ...

二楼的说的很正确,我们也做过这两种方式的floor paln,一个是PIN to PIN的方式,一个是自由摆放,封装PIN由自己公司确定。
想请教二楼一个关于屏蔽线的问题:就是屏蔽线接地和不接地(floating)哪个会更好?为什么?

楼主:
嗯,多谢各位大神的回答不过想请教一下这样的PLAN方式对于BLOCK和POWER/GND主干的布局等相关步骤着重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那这样的方式在plan上BLOCK和POWER/GND的主干要点和注意点是哪些?

这个就和正常plan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很正确,我们也做过这两种方式的floor paln,一个是PIN to PIN的方式,一个是自由摆放,封装PI ...

接地更好,若shielding线floating,太长会吸收电荷,会影响被shielding的线的,我还没碰到shielding线floating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很正确,我们也做过这两种方式的floor paln,一个是PIN to PIN的方式,一个是自由摆放,封装PI ...

屏蔽线不接电位起不到屏蔽作用,因为它只会成为它左右两侧两个节点之间寄生电容的介质的一部分,只是介电常数有区别。假设 A B C三条线,B是屏蔽线,如果B floating,AC之间的寄生电容等于AB和BC寄生电容的串联,这个值会大于保持AC距离不变而中间没有B时AC的寄生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更好,若shielding线floating,太长会吸收电荷,会影响被shielding的线的,我还没碰到shielding线flo ...

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不接电位起不到屏蔽作用,因为它只会成为它左右两侧两个节点之间寄生电容的介质的一部分,只是介电 ...

谢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D:
PAD肯定是以电路给出的为主喽,但是电路给出的又不是最终的是可以调整的嘛。要是有竞争对手,框架定了PAD大概的位置就是定的喽。要是对自己的产品十分有信心并且老板和客户都同意新开框架,为了提高性能与合理布局PAD位置都是可以协商的呀。主要是愿不愿意多花钱,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人要嘛。没人要你设计个毛线呀。
plan 时重要的device合理分配好的剩下的插空就好了嘛。
shielding  当然要干净啊,要不你加他干嘛。谁干净介绍喽。:D

网友E(2019-06-19):
引用 网友D:
PAD肯定是以电路给出的为主喽,但是电路给出的又不是最终的是可以调整的嘛。要是有竞争对手,框架定了PAD大 ...

问下大佬,怎么判断地线是否干净

网友(2019-08-12):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学习了!

谢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解答!

谢谢解答!

网友:
shielding一般都接地 没有见过不接点位的,在我们这里不接地review不通过

网友D(2020-05-19):
引用 网友E:
问下大佬,怎么判断地线是否干净

问啊,凡事多请教多问,干净的像BG、OTP、VREF、IREF、等、脏的logic、osc、POWEMOS,AGND是干净的PGND相对脏,就外围的Psub都是直接接PAD的相对干净,如果加屏蔽线的话,屏蔽越干净越好,屏蔽线过长时要适当的增强接触,保证屏蔽线的干净。

网友F(2020-07-15):
引用 网友D:
问啊,凡事多请教多问,干净的像BG、OTP、VREF、IREF、等、脏的logic、osc、POWEMOS,AGND是干净的PGND相 ...

请问大佬,那如果是clk的shielding线呢,接哪个地好,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
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那如果是clk的shielding线呢,接哪个地好,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直接接 GND PAD,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大佬,怎么判断地线是否干净

如果有空余的PAD的话,当然直接从PAD引引过来直接shelding最干净,其次是纯模拟的地,会比较干净,数字的话会比较脏

网友G(2022-03-09):
引用 网友D:
问啊,凡事多请教多问,干净的像BG、OTP、VREF、IREF、等、脏的logic、osc、POWEMOS,AGND是干净的PGND相 ...

屏蔽线过长适当增加屏蔽线接触具体怎么处理呢?

网友:
shileding  线尽量接干净点的地  不能周围随便找一个地就接上  否则还不如不做shielding   前端老法师经常讲这个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那如果是clk的shielding线呢,接哪个地好,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肯定接干净的地啊,最好能直接接到AGND PAD上,在适当拉开些间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屏蔽线过长适当增加屏蔽线接触具体怎么处理呢?

如果有干净的地的话,就每隔一段距离大概几百um吧,增加GND的接触,但不能接到不同的Block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干净的地的话,就每隔一段距离大概几百um吧,增加GND的接触,但不能接到不同的Block上。
...

了解,另外请问隔离环是N在内还是P在内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干净的地的话,就每隔一段距离大概几百um吧,增加GND的接触,但不能接到不同的Block上。
...

了解,另外请问隔离环是N在内还是Pzai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了解,另外请问隔离环是N在内还是P在内好呢

你所说的隔离环是指Double Ring么,不都是PNP的结构么,正反两个Diode,这种保护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隔离环是指Double Ring么,不都是PNP的结构么,正反两个Diode,这种保护效果好些。
...

是的,双环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不接电位起不到屏蔽作用,因为它只会成为它左右两侧两个节点之间寄生电容的介质的一部分,只是介电 ...

能详细说一下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