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如何读取DesignWare加密文件

楼主(2019-05-16):
各位大神,本人最近正在搞spyglass,有IP一些是DesignWare生成的加密文件,spyglass read_file进来不能识别,报语法错误,不知如何处理,请教大神们,谢谢!

网友A:
只知道怎么处理dw,加密的dw是不要设成blackbox?

网友(2020-07-28):
vcs可以仿真吧……实在不行全打开lint=all……spyglass不会……

网友(2020-09-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11-16):
试试下面的方法可以不:Step 1.不用手动添加desigware的文件,
Step 2. 在spyglass的工程里添加set_option dw ye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怎么处理dw,加密的dw是不要设成blackbox?

请问DW 的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DW 的怎么处理

楼上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了

set_option dw yes这个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