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途中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5-16):
图中PMOS这种链接方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来1.18V呢??

网友:
有些esd的rule要求下面nmos gate不能直接连电源吧,所以加个pmos接成diode做tie high用。
diode导通总要有点压降吧。

网友:
模型表示漏电了

网友:
标准单元:tie high
对应于tie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