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设计的小技巧有哪些

楼主(2019-05-16):
在任何开关电源设计中,PCB板的物理设计是最后一环节,如果设计方法不合适,PCB可能会辐射过多的电磁干扰,导致电源工作不稳定,以下为每一步的需要要注意对此事的分析。

从原理图到PCB设计过程

建立组件参数 - >输入原理网络表 - >设计参数设置 - >手动布局 - >手动接线 - >验证设计 - >查看 - > CAM输出。

2参数设置

3组件布局

4接线开关电源包含高频信号,PCB抄板上的任何印刷线都可以起到天线的作用,印刷线的长度和宽度会影响其阻抗和电感,从而影响频率响应。
甚至通过DC信号的印刷线也从相邻的印刷线耦合到RF信号并引起电路问题(甚至再次辐射干扰信号)。
因此,所有通过交流电的印刷线应设计得尽可能短而宽,这意味着连接到印刷线并连接到其他电源线的所有元件必须非常靠近。印刷线的长度与其显示的电感量和阻抗成比例,而宽度与印刷线的电感和阻抗成反比。
长度反映了印刷线响应的波长,长度越长,印刷线可以发送和接收电磁波的频率越低,它可以辐射更多的RF能量。根据印刷电路板电流的大小,尽可能增加电源线的宽度,降低回路电阻。
同时,电源线的方向,地线和电流是一致的,这有助于增强抗噪能力。接地是开关电源的四个电流电路的底部分支,作为电路的公共参考点起着重要作用,是控制干扰的重要方法。

因此,在布局时应仔细考虑接地线的布置,各种接地的混合会导致供电工作不稳定。

检查接线设计完成后,要仔细检查接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人员制定的规则,还要确认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要求,一般检查线和线,线和元件焊盘,线和通孔,元件焊盘和通孔,穿过孔和通孔是合理的,
是否符合生产要求。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以及PCB样板中是否有可以加宽地线的地方。
注意:可以忽略一些错误,例如当插件的某些大纲部分放在板盒外面时,检查间距有错误,并且在每次修改线和孔之后,铜再次重复。根据“PCB检查表”复习,内容包括设计规则,图层定义,线宽,间距,垫,穿孔设置,还重点审查设备布局,电源,有线网络布线,高速的合理性时钟网络布线和屏蔽,去耦电容放置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