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标准库导入virtuoso,schematic成功导入,但是器件参数错误,求大佬指点

楼主(2019-05-16):
数字标准库导入virtuoso,schematic成功导入,但是器件参数错误,width都被缩小了一千倍,自动调节为最小尺寸120n,length都被放大了一千倍,求大佬指点,先行谢谢!!!!

cell网表

cell网表

MM2的CDF

MM2的CDF

cell里面器件MM2

cell里面器件MM2

楼主:
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有没有遇到过的前辈指点一下下

网友:
没有按照pdk里面的symbol的参数格式输入

网友(2022-02-24):
数字库怎么导入virtuoso  怎么弄啊,老哥能不能告知一下流程啊